高手进来看联想液晶怪问题

楼主(2009-10-27):
一联想19款液晶显示器,有是能通电,有时不通电。能加电时量5V 12V正常。不通电时量5V在2.4到5V间跳变,12V 也是不停的波动。用外接5V 12V 给驱动板和屏供电没问题。把电源查篇了都没找到问题,203D6 ,光偶,431, 电容都换过还是一样。我以前空载试电源高压一体板时量输出电压就不稳定,接上负载就正常了。受此启发,我想会不会是负载过轻的原因呢,于是我找了个400欧电阻接在12V 和地之间,没想到居然好了,反复试机都没问题,把电阻焊开,问题就出现了。显示器是修好了,郁闷的是咋回这样呢?

网友:
仔细检查电路板是否虚焊

网友:
是不是12V负载有短路,还有查查反馈电路!

网友:
咋没高手出来回答

网友:
开关电源一般都有负载电阻的 你的问题很可能负载电阻断路了

网友:
可能是过压保护吧

网友:
这种问题怎么说了,能修好就不错了。。
楼主好好注意下这台显示器。。。

网友:
应该是反馈有问题,还是得仔细检查一下,有时候会漏掉一些很明显的问题

网友:
如果是AOC代工的话,就把12V 5V之间的哪个稳压二极管换掉,这个不良就会出上面的问题

网友:
可能是虚焊

网友:
12V 5V之间是有个二极管,没明白要这个二极管干啥

网友:
加个电阻做负载,就好了!!!!!!也许就是负载不良。

网友:
5v,12v整流管上并的电容坏了

网友:
我也是遇到了楼主一样的问题 联想WL19AH 晶冠代工故障为指示灯闪.空板测试为12V 5V 跳动,电容全换了不是一样,稳压管也换了,203D6也换了.都不行.学了楼主在12V 加了680欧电阻OK .请问是什么原因

网友:
上午修一台也是联想的,晶冠代工,故障为开机时,屏全闪。把12V和5V电路中的电容全换后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