845主板音频问题

楼主(2009-10-27):
有一块845主板,修过的,,可以正常使用,,但用了几个小时之后就变得没有声音了,,
  还原又有声音了,,过几个小时又没声音了,请问这是主板问题吗。??

网友:
听的不是太明白.还原.是什么意思呢?  加焊下声卡芯片呢/

网友:
还原???系统还原???换声卡驱动试试。

网友:
还原,指的是还原系统
  声卡又有声音了,,过了几个小时,又没声了,,驱动又不见了。。

网友:
声卡 供电稳定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