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EA1530A带负载能力低在(已解决)

楼主(2009-10-27):
一台明基显示器,三无,换了个TEA1530A上去,空载的时候5V和14V正常,接上驱动板后,5V降到4.5V左右,TEA1530A外围零件和反馈都查遍了,没发现坏的,实在没头绪了。各位老大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?麻烦指点一下
显示器

网友:
先确定是电源原边故障还是次边的故障,这样可以把故障范围缩小

网友:
给EA1530A供电的滤波电容,稳压的光耦重点查一下。如果它们正常的话,查一下负载电路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了

网友:
CTRL端引起保护了。经检查初级副绕组为反馈绕组,给光耦供电,线路上一个10欧姆的贴片电阻坏了,换了个12欧姆的上去,故障解决了。

网友:
你好,那台显示器还在吗?我也有一台明基显示器,电源IC和你的1530A型号一样,可是电源IC供电的电阻全炸了,看不到电阻参数,如果在的话,给我说一下从整流堆过来的315伏经过了3个贴片电阻后的这个电压是多少?

网友:
反馈取样绕组的限流电阻开路了,是常坏零件,大家要注意

网友(2010-03-29):
光耦需要供电吗?哈哈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