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,友优派显示器又出问题拉,毛病还真多!!

楼主(2009-10-27):
上次我发帖说在淘宝买的显示器,,,买来后开机屏幕有CRT消磁的抖动感!!!过了几天居然开不了机了!!!在不停的插拔电源线就有可能开机!!!我为了排除故障拆了一台完好的显示器来更换电源板,,结果查明的确的电源的故障,,我不会修,已经送往电器修理师傅那修理!!!结果回来把拆开的显示器复员后出现屏幕起水波纹的情况!!!具体表现在开机正常,,用段时间后不定时就出先严重的干扰,,,屏幕满是水波纹!!!而且是从轻到严重的干扰状态!!!

立马关闭再开启又一切正常!!!

网友:
检查一下驱动板上L1117-3.3这个三端稳压中间脚的电压在起水波纹时是不是稳定的3.3V

网友:
感谢版主,,,我明天去给修理师傅说一下!!!,,,那是修电视的,,还没有修过液晶,,毕竟我们这小城市是这样

网友:
信号处理的芯片供电的纹波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