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H50 机器故障

楼主(2009-10-27):
海尔H50 有时能开机,能开时一切正常,有时不能开机跑d0,请问是哪里的故障,应该如何下手。新手求助中。
求助

网友:
有虚焊。应该是U座虚焊了吧

网友:
南桥问题吧我上次也有一台跑D0换了一个桥就OK

网友:
我只讲技术,不讲寂寞

网友:
的确好帖子,推荐加精华

网友:
用带灯测试仪测试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