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区分屏线及接口

楼主(2009-10-27):
怎么才能区分是什么类型的屏线?例如:同样是30pin,有单6,双6,单8等,如何才能确认是单6的或者是单8的?用万用表测吗?有没有一眼就能看出是什么类型的屏线及接口?

网友:
查一下屏的型号有说明。

网友:
查PDF或看接口处的电阻
4个 单6       8个双6
5个 单8       10个双8

网友:
三对差分信号外加一对时钟差分,这种是单6位的;四对差分信号外加一对时钟差分信号是单8位;双6位就是6对差分信号外加一对时钟差分信号;把屏线插入屏的接口,用万用表测屏线的另一端口的各线对地阻值,差分信号的对地阻值差不多,测了有几对阻值差不多的差分信号就能区分是什么接口的屏了

网友:
3楼的很容易理解,我也不怎么懂,

网友:
3楼说得很实用,4楼纯理论,没有多少实用价值,这种说法到处都是,不过还是谢谢您的热心。还有没有更好的说法?

网友:
还是4楼说的好,3说的简单但没听懂是什么意思,因为过于简洁不懂的人根本看不懂

网友:
3楼说的是数屏接口上的100欧电阻的数量

网友:
TTL的怎么看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