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62针CPU座能虚焊吗

楼主(2009-10-27):
升技KD7-E主板,按压CUP座能开机点亮,不按只是风扇转一下就停,难道是CPU座开焊吗,下面的针脚在下面能看的见,焊的都很好啊,不象478的那种针脚看不到啊,请高手指点一下

网友:
这种座子一般是不会虚焊的,几率很小,开机风扇一转就停,主板有短路吧,楼主还是先查一下其它原因吧。

网友:
462都是针式CPU座 不太可能开焊

网友:
我也感到奇怪,感觉不可能虚焊,可我的确是用手按散热器就开机的,一松手就停机的,我怕按压时牵扯到别处,就在CPU下垫了一本书,的确和别处没关系

网友:
那不是座子虚焊,是散热器和CPU接触不好,注意你的U哦,不要烧了,呵呵

网友:
开官验尸啦!看U座是不是阔孔,接触不量或氧化了

网友:
也许是针脚阔了  .  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我也去试一下,手头一块这样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