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侠们950与850型的热风焊台有什么区别?

楼主(2009-10-27):
新手一名想学修主板!预备引进二手
HUAKO 950防静电双数显热风拆焊台
不过发现大家都使用的是850型的。请高手指点有什么区别呀?
主板

网友:
型号:HUAKO 950
设计:防静电
功率消耗:标准:230W最大:600W
空气泵:膜片式
气流量: 27L/min(最大)
温度调节范围:150℃-500℃
显示形式:双数码显示
手柄组件长度:120CM
噪音:小于45dB