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遇到一个难题!

楼主(2009-10-27):
本人有一块845PE的主板 不集成显卡 跑A7不亮 但是测各点电压、复位都正常 现在不知道是哪出的问题了 有知道的帮忙指点一下 谢谢
显卡

网友:
确认用的独立显卡是好的吗?查下显卡的供电

网友:
独立显卡肯定是好的 换了几块了 插不插显卡都报A7

网友:
显卡槽坏没? 换个别的牌子的显卡试试

网友:
先把你的内存条换几根试试,在刷刷你的内存槽,A7一般都是内存都还没过的。

网友:
是开机就A7,还是跑到A7不跑马

网友:
把内存条换根试试,再看看内存条插槽,不行再刷一下BIOS

网友:
也有可能是CPU座虚焊了,你看看是不是BGA的

网友:
不应该是虚焊吧 我使劲按着也没有反映 内存是新的 插别的电脑上也亮了 就是不知道该检测哪里了 是不是检测到内存了呢

网友:
内存供电正常吗?如果正常就换内存试试

网友:
换了也不管用啊

网友:
测一下内存1。25V 2。5V 3。3V 可正常,在刷一下BIOS

网友:
宏伟电脑维修
电压都正常所以不知道怎么办了 没有编程器看来得买一个了 能否介绍一个呢

网友:
买西尔特580吧。

网友:
A7多是CPU坐子有部题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