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 5570屏点不亮求救!!

楼主(2009-10-27):
开机电流1.3A,指示灯正常,风扇工作正常(能自动启动停止),外接显示器也点不亮,换过显示芯片(GO7300)还不行,请高手指点,多谢!
芯片
点不亮

网友:
显存也爱出点问题。 不过楼Z还是确定好问题再动手。

网友:
GO7300的显卡是有瑕疵的,很容易出问题,根据电流判断,显卡的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感谢透明和版主的回复,本本修到这时候,芯片换来换去也不好,头都大了!

网友:
偶来灌水,灌完就走,不用招待了,楼主加油哦,闪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