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3000 G410加电不显示维修案例

楼主(2009-10-27):
联想3000 C466笔记本     芯片组:北桥GM965    南桥82801HBM

故障现象:加电不显示。

维修:插上可调电源待机0.03,按触发开关上升到0.56就不动了。

拆机以后把机器拆成单板上CPU假负载量CPU的工作条件都正常,于是就是上内存和CPU试测,打波形结果可以显示,接屏也能正常显示,以为是此板的北桥虚焊引起的,所以拆机以后就显示了,于是把北桥芯片用返修台加焊一遍点亮装机,当把机器装起来的时候,开机就成了拿过来的那个情况电流到0.56就不动了,这时才想此机器不是BGA的问题,肯定是那个东西不正常引起的,于是就一个个拆把那个附件拆了都不行,结果在把USB的数据线的小板那个接口拆掉以后就显示了,用万用表量USB的接口小板,发现USB的5V供电完全对地,这下才明白,原来之前拿过不不显示就是因为小板有短路引起的,当时拿过来也没想这么多,短路小板上面就两个滤波电容,把电容更换以后不短路了,装机拷机一切OK.

网友:
维修细心很重要 胆大心细

网友:
顶楼的兄弟,你肯定有这个3000  G410的图纸了?

我这正好有个G420的本子,图纸找不到,,想拿你这个G410的图参考一下!

网友:
恩。看来以后维修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周到一样。学习了。

网友:
遇到裸奔正常的机器,不能只考虑BGA虚焊的问题,周边的设备也要细心检查,要不要走弯路的

网友:
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,我的是独立显卡,一直做显卡,拆机都好的,一装就不行,后来才发现是一个电容短路了。。

网友:
这个有用。收藏了。我的一个usb口就变成 1.0传输速率了。

网友:
这个有用。收藏了。我的一个usb口就变成 1.0传输速率了。八楼这个是南桥问题,要做BGA

网友:
都太有想象力了!!严重敬佩!!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