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VGN-C50HB笔记本怪病高手请进来看看

楼主(2009-10-27):
昨天接到一SONY VGN-C50HB日本带回来的笔记本。故障时开机屏不亮但进系统就亮了亮了之后分辨率不对。拆开屏测试再不进系统之前屏上的3.3V和高压板上的3.3V都没有。进系统后才出来3.3V。I/O用的是KB3910SF C1 主板集成的。我现在不知道是I/O的事还是北桥的问题。望各位高手给点思路!谢谢!

网友:
有可能是驱动不对,以前遇到过一些要切换的,还有就是主板上有某些跳线  SONY的板子这些问题比较多见,建议先不杀桥 I/O的几率我认为很小

网友:
今天早上终于把他修好了。是主板的I/O在没进系统之前不发出高电平信号。在主板屏线接口背面是给屏供电的单元。有个小的三极管没看清型号。开机后这个三极管的C极3.3V B极2.5V E极对地。就是B极应该是高电平3.3V CE导通对地。后边的八角芯片工作为屏幕供电。我把这小三极管拆掉用导线把CE极相连。加电测试一切正常高压板的3.3V也出来了。进系统后屏的分辨率也正常了。测机一天正常。各位不好意思没有吧具体的电路写出来。修好后就装起来了。才想起来忘了论坛的事了。

网友:
你是把它强制导通了?那等于是屏供电一直有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