实达显示器维修一例

楼主(2009-10-27):
实达17液晶显示器,加电能显示,3秒后显示黑屏。一直这样,面板开关不能用。以前有修过,换过高压板。根据描述的现象应该是电源不良。拆机查看电路板,有明显的发黄现象。估计温度过高,电容有点鼓起来。焊接下主滤波电容,已经暴浆了。原来是16V 1000UF ,手头没有,直接还了个25V 2000UF的上去,旁边一个470UF的微鼓的电容一起换掉,开机OK。

网友:
液晶显示器的电源电容鼓包的确实很多,一般换了就好了

网友:
恭喜你修好一台显示器了,继续努力

网友:
修液晶,会拆盖子,已经修好一半了,好多是换电容的,只不过有时,电容爆的是下面,没注意就要走很多弯路。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一直给别人装系统,卖卖电脑,生意难做,只能多方面想办法了。最近想修主板,再接下来修笔记本。电路基础还好以前努力学习了下,呵呵,现在终于派上用场。希望能向基地各位XDJM多多学习维修知识。

网友:
有同感,我碰到的液晶有60%换了电容就OK了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