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源搞的我头大,请大哥们帮忙!

楼主(2009-10-27):
今天朋友拿来了一块航嘉的电源,连了好块主板,加电按开关没有反应,。 最后拔下ATX接口,短接绿线后,风扇开始转了,又用万用表测后,各个电压都正常,当时立马断定是灰线不延迟的问题,所以就又接上主板强制加电了,你们猜。。。怎么了。

  接上后主板倒是工作了,可就是点不亮。换上好的电源后,  哎哟妈呀,主板点不亮了。我就操死了,一个没修好还要我搭配一个进去。

内位大哥帮忙解释下电源咋回事嘛,还有主板 测了CPU 是AMD的  有供电  有时钟  也有复位, 可就是检测卡只跑到CF啊  嘛回事吗?

网友:
修电源应当用"假负载"来做实验,直接用好的板子和U来冒险,后果不可预测。

没修过电源,最好给专业人员。

网友:
呵,!!!那下回我得注意了!!!

网友:
你换个晶振有可以就好。

网友:
可能是 你在开机瞬间。电源输出过高 把主板上的那个元件烧了。

网友:
有你这么搞的吗?板子不坏才怪,你至少应测一下电压在用主板测试.

网友:
郁闷,没上主板之前我已经测过电源的输出电压了,但是都正常啊   迷茫中!!纠结中!!谁有合理的解释,比如电源的灰5V会不会不延时了??  我的那个电源真的都正常啊  可是一上主板  开机没有反应,而且主板Power-ON  有3.3V的电压  我就郁闷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