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制拆装大芯片镊子

楼主(2009-10-27):
在拆装面积较大的芯片时,买的镊子往往跨距不够。可以自制一把简易镊子,方法如下:
1.用钳子剪约35cm长的细但较硬的铁丝。
2.用钳子把铁丝加工成弯头镊子的形状,如下图。
3.如有兴趣,可把镊子头打磨一下,不打磨也行。这样的一把镊子不管多大的芯片都能对付。雕虫小技,献丑了。

补充内容 (2011-8-19 10:54):
图在相册里面,有兴趣的可去看。

网友:
粗糙且力度不够,不实用

网友:
粗糙且力度不够,不实用
引用 网友A:

自己作的还想怎么样
要好的自己买去

网友:
这个东西最好不要用,
大芯片的话我觉得用吸笔最好了,
一般的大小芯片都能拿下来,而且要比这个东西稳当多了

网友:
是啊   呵呵
    我爸对我说:没有条件就要创造条件,

网友:
吸笔影响风枪加热,且吸力不能持久。这个确实不太稳当,但两害相权取其轻,只要有基本的吹焊技术,还是可以用的。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防静电,恐怕应该在手握的地方裹一些塑料纸之类的绝缘材料。

网友:
使用中发现拆的时候不行,力度不够,拆时可用镊子从一个角往上抬。装的时候可以用

网友:
楼主心灵手巧。
手把上面裹一点点隔热的东西就更佳,又可以防止打滑。

网友:
不会用真空笔,不比这个好啊。

网友:
我有一个原装的~~好用着呢~是从医生那里偷回来的

网友:
镊子要这样用? 应该是一只脚伸入IC下面,上下夹住拿起吧?  你这样子横端起来,镊子一扭你的IC就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.

网友:
用铁丝怎么行,钢度不行,弹性也不行,容易塑性变形。建议用钢丝,用火烧的办法弯曲。

网友:
把两个头砸扁 就可以防止扭曲

网友(2009-11-26):
我一般都是850+手术刀,注意力度,像IO,DDR的内存片,网卡,等等

网友:
楼主,你太有才了,做的真的不错。

网友:
你太有才了,做的真的不错。

网友:
那尖处,最好再加工一下,使取芯片时能稳当点

网友:
如果取芯片时 刚一提起来 马上要是掉了 那一下子板子可能就报废了,因为元件都被加热而且锡都是熔化的,大芯片掉下来这么一振,好多元件会从板上掉下来,元件都很小,掉下来,找都不好找,

网友:
镶牙用的摄子就很好呀

网友:
一次性的也行

网友:
铁丝好像不好用吧 最好用钢丝一类 具有弹性的 调节更自如 用锉子稍微加工即可

网友:
看着有点怕怕啊。

网友:
呵呵,最好换成钢丝的有弹性!不至于一受热变形!

网友:
我从收破烂的那里10元淘回来一个,特好用,大个的。哈哈

网友:
不错,动手能力还是很好的,这东用热缩管再包一下就更好了

网友:
我不相信吸笔,还是喜欢用镊子,取大的芯片,普到的镊子也行啊,要是确定锡化了,用带尖头的镊子,轻轻夹住一个脚就下来了

网友(2009-12-31):
这也能夹的住,LZ你的钳功不错啊!

网友:
我感觉很不好用的

网友:
我觉得这个东西控制不是的很灵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