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 DELL M1210外接正常内置不显

楼主(2009-10-27):
开始不过内存,后来更换北桥外置显示正常但内置不显,按换大小键有反应.现怀疑休眠开关坏了,但又找不到.麻烦有谁知道的告诉一声.先谢谢.

网友:
做显卡吧明显是显卡问题呀/

网友:
若为集显肯定是你北桥没做好,要是独显就是显卡有问题

网友:
休眠开关一般都在两屏柚的旁边     你看一下你的屏那里有突出的地方    仔细找很容易就可以看的出来

网友:
工程师明明,你就这样误到人家,我看到你天说得那肯定,天天在这里灌水,有可能是屏线,那要看楼主有没有查屏的信号,还有没有换屏试一下,我们修维从易,到难思路,要是做了显卡,还不行,才发现屏线或屏的问题,那就当误多少时间了哟

网友:
这个关键测试点在屏接口  测试屏接口处显卡发过来的屏供电信号和背光控制信号有没有 再决定是屏的问题还是显卡问题

网友:
支持楼上的观点!

网友:
我也遇到外接正常 内屏不显示的问题。还是查屏线屏幕的问题 再找芯片的问题了。

网友:
超越王超什么叫 天天在这里灌水你会不会修电脑呀/你不知道DELLM1210有一个通病吗/显卡虚焊呀/你在网上查查他的通病,我是DELL专修呀/M1210我们修的多呀/你以后维修的多就和道了呀/

网友:
先查屏线 再考虑显卡问题

网友:
工程师明明:高手人呀,就是显卡的问题,给你BGA机你也难修好,还说是专修DELL,你不是说你专修HP,你不记得你说你是HP专修吗, V3000螺丝把C壳打爆了,这里讲出心得,你想想吧,我们维修从易到难,动不动就是,显卡,南北桥芯片,要有根据,所以现在二修的本本难修都是因为通病,让本本报废,个个都知到通病,显卡,南北桥芯片,做不好掉点,这本本在也不法修复,现在基地的老大们,二修本本是天天修不完,就是不懂的人说我是专修,让客人放心结果呢,所以大家南北桥芯片,没有到最后一步不要轻意动

网友:
我觉得楼上的说的对  那能每个机器都是显卡,北桥的问题啊

网友:
"工程师师"专修HP还打穿了壳现在又变成了DELL维修专家

网友:
支持超越王超的说法,我们从易到难,维修正都是这样的,大家努力学习

网友:
修好了,放入烤箱一个晚上拿出来通电显示了,拷机差不多二十个小时了.谢谢各位的回帖.

网友:
破坏本本 ,你这个烤箱是什么牌子的。多少钱买的。我也想买一个。

网友:
是什么问题呀

偶遇 -10

网友:
难道是北桥珠子的问题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买BGA时送的,我也没看清楚,随便买一个就可以了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