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30不插检测卡不亮维修案例

楼主(2009-10-27):
今天接一台T30(板型cr1n_sdv),能触发不亮机,检修流程如下:
直接用维修电源,触发后电流到0.5A,不跳变。插上检测卡,开机,奇迹出现,开始跑代码,亮机,顺利进系统,整个过程电流跳变正常。有点晕,关机,取下检测卡,开机又是到0.5A不动。反复试了几次都是如此。
先停下来分析,会不会是开机后却某一个电压,插检测卡后另一个电压通过检测卡的电路碰巧串过去了呢?
带着疑问,拆机,裸板测试。效果一样,但是有新发现。不插检测卡显卡温度升温很快,手指放在上面烫的不行。插检测卡亮机,而且显卡温度正常。
根据经验,知道显卡缺电压会发烫。这下有方向了,直接测量显卡的几路电压,首先发现不插检测卡时,触发后显卡的供电缺少VCC1R8A,再向前,测量到Q88前的VCC1R8M触发后没有电压,所以直接检查VCC1R8M。
经检查,发现不插检测卡时,VCC1R8M在触发之前有1.8V,触发后马上就没有电压了。插上检测卡,触发前VCC1R8M也有1.8V,触发后居然是2.34V,看来这个电压果然是检测卡的电路串过来的,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插检测卡就能“正常”了。
没什么说的,直接修触发后无VCC1R8M的问题了。量Q73,待机时,上管的G极和S极都是1.8V,下管的G极0V,触发后上管的G极和D都是0V,下管的G极还是0V,说明这个符合MOS没有工作,断电测量上下管的G极对地阻值正常。所以基本可以判断是他的启动芯片U56 MAX1715的问题,从料板上拆下一个换上。
换好后,先不插检测卡,VCC1R8M待机1.8V,触发后测量,1.8V,正常了。
装机,测试,OK.
总结:个人感觉IBM的VCC1R8M的故障率很高,不管是MAX1715还是后来换了MAX1845,这个VCC1R8M总是爱出问题。以前遇到的都是待机时就没有这个电压,今天遇到触发以后才没有电压的,而且凑巧和检测卡的串电搅在了一起,还好检查出了原因。以前修台R50,插检测卡后才能触发正常用的,没修好,换板了,估计也是类似的原因。

网友:
好像是,1。8V电容不稳定也会不产生。

网友:
电容问题居多。

网友:
修过一块服务器的主板,也是插上测试止才能亮,不插不亮,

当时我测PCI插口的AD线有好几根不正常,

但用的是特殊的桥,没法对比,

网友:
插上数码卡就能开机,太经典了.VCC1R8M的故障率确定很高

网友:
以前遇到过台式机不差诊断卡不亮的情况,后来无奈送客户一块诊断卡,客户还觉得挺好玩,开机时一闪一闪的,挺漂亮..

网友:
IBM经典故障  X31  T30  都是这个1.8爱坏

网友:
诊断卡串电的问题不管了?

网友:
诊断卡串电的是诊断卡的问题,机器是别人的,诊断卡是我的,我不会给他的,我也不去修他,能用就行了

网友:
这个不是北桥边上的电容吗?
习惯先换了,一般一换就好

网友:
呵呵,版主不修可以插着诊断卡给客户机器了

网友:
就是,顺便推销一块故障卡。嘻嘻。

网友:
那样就太有才了,不过你收不到钱啊,客户现在也懂的多啊

网友(2009-11-27):
不过好像换了过不了多久又返修了

网友:
好贴,思路最值得我这种新手学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