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主板蓝屏!

楼主(2009-10-28):
主板:V星Intel478,sis961心片,I/OW83697HF
上次机主拿过来修蓝屏(内存),内存硬盘都换过,
最后发现他的电源是P3改的,换了电源后不蓝屏了,
过了三天又来了,还是蓝屏,最后发现是主板,
只有上380W以上的电源才不会蓝屏,
我想是不是内存边的电容有微短路、漏电,
或是MOS管性能不好了。
上拉电压1。23V底了一点
供电电压2。53V正常,
各位大虾帮帮忙!

网友:
只要一玩游戏蓝屏了。

网友:
先换个显卡看看。

网友:
你看一下不行是不是SMT的U座,如是的话有可能是U座有空汗

网友:
换个小一点的U,试一下。VCORE 供电供计不行了。

网友:
照LZ说什么都换过,只有板的问题了,U座,北桥压压,怀疑内存供电电路就跑跑看看。

网友:
可以是显卡供电和散热不好吧!

网友:
是U座,现在是不压就过不去,CPU都不跑了,本人刚学,焊U座还不过关,我给他换了一块板子,
这板子以后慢慢修!

网友:
我遇到这种我感觉是桥,角座问题都当废品,都拿来拆零件用之后当废品卖了

网友:
蓝屏你要看代码啊,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啊

网友:
修好了。

U座一个脚虚焊了,到北桥的,我飞了一根线过去,现在好了。

网友:
P3电源功率不够,内存 CPU工作不稳定。换个电源。这个情况我也遇到过,尤其超频时,蓝屏太常见了。

网友:
原来是虚焊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