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开机诊断卡显示四个杠CPU不工作点reset后开始跑码

楼主(2009-10-28):
我现在有个ASUS主板型号是P4VP-MX,现在是开机时CPU不工作,诊断卡显示四个杠,这是测得各电压正常,点一下RESET后开始跑码到进系统正常使用,所有电压都正常,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

这个板子可以开机,只是开机后不工作,(点开机键10秒左右能关机)要点下RESET才开始跑码工作,还能进系统,进系统后也可以点开机键关机,

刚刚跑一下线路,开机和复位键都经过一个叫as016的华硕专用开机芯片,下午找找那些华硕废板有没有这个芯片先把这个换了试试
as016 PDF

网友:
那你就压压南桥和北桥和cpu座子,应该是有虚焊的东东

网友:
有的主板电源PG信号通过一个74非门后再与排针RESET信号并联,一起作用在开机复位芯片复位模块上。
你按这个思路去检修。

网友:
压过,没用,478带灯假负载上的灯全亮,应该没有虚焊的

网友:
最起码复位电路没问题。跑开机电路

网友:
复位应该没什么问题,至于不开机,华硕有个专门开机控制芯片,查重点信号输出脚。

网友:
这主板现象我也碰到过。没有思路,期待高手出来指点一下

网友:
以前有一个主板是一样的故障 没有查出来 后来在复位针的两端接一个10Uf的电容 让开机时有个复位 板子就好了 一直可以正常使用

网友:
在复位上怎么接,能给个图看看吗?

网友:
我想是那个芯片坏了,就那个开机复位芯片。你换个试试。要是不行,那就跑下复位电路吧。问题应该就在复位电路上。

网友:
就是as016的问题,把它换了就行了,哦对了主板上有没有8282m它和as016是配合使用的。

网友:
正常开机时不跑码,按复位开机,应该是PG信号到达不了开机复位芯片吧,点一下复位给了开机复位芯片触发,所以才开机,应该作PG到开机复位的线路吧

网友:
跟换后就好了,昨天中午就换了,一直没有上论坛,华硕的板子几乎都有自己的开机芯片,而且现在的低端主板问题多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