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RT显示器内部结构图解

楼主(2009-10-28):
CRT显示器内部结构图解

这也是在网上找的图,分享一下。顺便问一下各位下面图里哪些地方有高压要注意的地方?先认识一下,免得显示器没修好倒是把自己给电坏了。请高手指出。

网友:
呵呵,这也是在网上找的图,请问各位上面图里哪些地方有高压要注意的地方?先认识一下,免得显示器没修好倒是把自己给电坏了。请高手指出。

网友:
电源220V原边部分、行输出(聚焦、加速、阳极)都有高压。

网友:
补充楼上的  高压帽的电压最危险两万多伏特吧,没事别碰他,要碰也要先放电!  电源那里主要是电源滤波电容两端的电压 300伏特 如果电源模块没启动。那他会存有电压,电源正常一般就不会有电压存在。不过动手前先检查下最安全咯。这两个危险系数最大咯。主要是因为电容容量大,没回路,容易储存电量。

网友:
这个显示器还真代有普遍性。除个别显示器不同外,大部分都和这个图差不多~

网友:
新手可以多看看,搞CRT就只有多看板子才能学会

网友:
显示器高压挺怕人的,我有一台显示器现在好像有些漏气,插电后有嘶嘶声,然后啪的一声火花,火花不像高压帽出来的,像是在下面一点,不知道怎么回事。

网友:
感谢提供图和解答的师傅们
正好俺就系个新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