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a22m不开机

楼主(2009-10-28):
这个机器拿过来时为不能上网,有时能上网,用一会就不能上了,我是用PC卡网卡上网的,原插的网卡坏了,现在是PC槽卡不认了,我加焊PC卡芯片还是一样,加焊南桥后发现机器不亮机了(电流只有0.21A),肯定南桥加焊坏了,我重做南桥后电流到0.76A也不亮机,有维修经验的朋友提示一下维修思路
不开机
维修经验
芯片

网友:
根据维修过程可以判断南桥可能给你做坏了,因为没动过别的 可以跑检测卡的 看看能否跑代码

网友:
之前能亮我没跑检测卡,现在检测卡不跑码,新换的桥如果坏了电流能上到0.76吗

网友:
换个好的南桥继续。看看旁边有没有掉件

网友:
现在不跑码不上内存0.42,上了内存0.76,感觉应该过内存了

网友:
代表党中央再次关注此贴!

网友:
都不跑马 U 都就没工作 看看u的工作条件够不

网友:
恳定SB坏了,重作再试,电压不可能那么地低

网友:
一般来说还是不要乱动桥啊.....很有可能故障越搞越大.....

网友:
呵呵,看电流同时也要打电压的吗

网友:
这板修到这地步也就别修了,买一块这种板还不到一百块钱

网友:
我也有这样一台电脑,需要解密!你们说我要什么样的编程器呢?是ATMEL 28SF004CN的芯片

网友:
顶 12楼 你有A22的板才卖100块 掏宝要260块一块
慢慢修吧 修好了把流程发出来

网友:
维修中如果动东西后故障变化了 那就反回前一步找原因 一般与自己维修操作有关系 就很你用IE的后退键一样 反回前一步 我碰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