BenQ Q7T4 闪一下就黑屏,奇怪问题

楼主(2009-10-28):
BenQ Q7T4    闪一下就黑屏,奇怪问题,所以的C5705都换过了,板上的所有的管子都测了一下都没有坏的,,灯管也是好的,我用代换法试出灯管绝对是好的。。。就是闪一下就黑屏。。无思路了!

网友:
改下高压板,改过了吗???

网友:
把你的电容全部换过。。

网友:
你这是高压条保护引起的,如无法解决把它改通用的就好了

网友:
实在查不出什么坏就改高压板了!元件级修不好只好进行板级维修啦!

网友:
高压线圈旁边有虚焊或者旁边的零件

网友:
建议直接换板子~效率高点~~~

网友:
原来高压板外接4个灯管试下不就知道了嘛

网友:
楼主,你接不按键板黑吗。 那种显示器有通病就是按键板短路引起的,试试吧,不行最好改个高压板,灯管你可以用单灯管的高压板点试试是不是灯管引起,三个问题会引起的: 一: 高压板  二:按键板  三:灯管

网友:
2对C5705都换一下,高压包加焊一下,看看

网友:
直接用通用的高压条吧!这样比较单点!

网友:
用通用高压条,一般都能对得上位置吧。。。。如果改好了,,由于高压板太大或者不合适,而装上去啊。。。。

网友:
磁环 虚焊 要检查下,  如果实在不行就改个高压条上去吧, 总有地方可以容下小条子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