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SL400解密成功!

楼主(2009-10-28):
呵,真想不到,居然这型号的机器是没有码片的了,直接刷BIOS就行的!

SL400 BIOS.rar

网友:
呵呵,多谢了,这次又学到知识了

网友(2009-12-07):
ibm 的机器不是都有码片吗。怎么这个没有啊

网友:
看看楼上的各种回复吧..
个人建议楼主再发此类帖子应该附上机器后面的XXXX-XXX的号码.

网友:
华硕产的,当然刷bios就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