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片精英915主板,显示C4

楼主(2009-10-28):
CPU发热,各电压基本正常,显示C4,确定内存没坏,内存槽换过,不行。
请问如何检查啊,谢谢。
cpu

网友:
压CPU座、北桥,刷Bios,试过没有,还有那些对地阻值量过了没?我一般都不量,这种太麻烦了,,我平时都这样,把几个关键的弄一下,修不起就算了。

网友:
BIOS刷过了,呵呵,先刷的BIOS。
呵呵,我也是懒人,关键几个点,修不好就不修了,但想学一下,所以问问,谢谢。

网友:
呵呵!!!华擎P4i45E 经常显示C6 偶尔能过进系统正常,该量的量了该换的换了该焊的焊了该刷的刷了就等哭了。。。

网友:
查下内存的工作条件,打下AD对地阻值,检查内存供电,电钟,上拉电压,系统总线,看看是否都满足了,是的话再换一下IO.

网友:
这种问题是很困难的了!!

网友:
主要查一查,上拉电压,系统总线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