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片华硕P5GL主板,跑C1-D5-D6-C1。。。

楼主(2009-10-28):
原来是CPU无电压,换过电源管理片(原为ADP3181,用3180代换),代换后循环跑这个代码,内存供电已查过没问题,内存确定是好的,槽也换插过,还是循环跑代码。请指教。
华硕
cpu

网友:
还是找块相同的芯片换吧,这个可说不清,万一3180跟3181有区别点不亮就不奇怪了

网友:
我粗查了一下,好象有地方说这两种是可以互换的,所以……

网友:
先换内存试试 ASUS的板比较挑内存的。
不行换IO 循环跑内存IO可能性很大

网友:
显卡有没有问题。

网友:
刚又看了下,本版也有个贴子,和我的故障差不多,好象说3180和3181不能互换啊。

网友:
还换3181的

网友(2009-12-10):
已修复,换原来的型号81,正常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