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CS 845GV-M3主板每次跑码到C1后自动重启

楼主(2009-10-28):
精英845GV-M3主板每次跑码到C1后自动重启,CPU供电正常
内存供电都正常。

我把BIOS拔掉后就不会重启了
把内存拔掉后也会自动重启。

网友:
内存接触不良,这板座子易虚焊

网友:
换内存,查内存供电。

网友:
内存供电正常,内存槽补焊过了
现象还是一样
楼上说的是CPU座子的虚焊吧
不过压紧CPU后还是会出现重启现象

网友:
这板不过内存就会重启,继续查内存部分吧

网友:
这种肯定是DIMM到北桥之间的问题,如果电压频率正常的话,北桥坏的可能性比较大(你应该量测一下排阻到北桥之间的二极体值)

网友:
继续查内存。注意下内存供电的电容

网友:
这种情况应该是内存部分问题,一般是内存供电部分的问题,我技嘉就是修2.5V 修好的

网友:
我也遇到同样一块板,也是这个问题,不过没搞好.可能要刷BIOS

网友:
这种板子,重点查内存工作条件,换一个内存,清清槽子再试试

网友:
我建议你先刷下bios,看看怎么样。要是不行的话,再重点检修内存部分吧

网友:
不过内存呀。重点查查内存电路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我也修到过!有的刷一下内存槽或用橡皮擦内存金手指就好了!但有的可能就是北桥坏了,修不起来啊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