旭日120暗屏

楼主(2009-10-28):
一台联想旭日120笔记本,来的时候说是暗屏  但我打开笔记本 不暗屏,但一会又暗屏了,于是我测灯管没问题,于是又试了一下 又不暗屏了。 在怎么试都不暗屏,有点晕
但我发现在开机一瞬间暗屏(2秒钟)在不暗屏了可以进系统,每次开机都会这样。

这样的故障一般是那的问题  有于正常没办法测高压板供电
问题

网友:
屏开关,高压条,屏线,灯管。。。。这些都要查一下

网友:
屏上供电正不正常

网友:
我以前遇到过是灯管接头接触不良造成有时亮有时暗的情况

网友:
这个机器的主板上的屏线接口容易接触不良以及虚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