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600K3+的打印机开机所有的灯不停的闪!!无法打印?

楼主(2009-10-28):
1600K3+的打印机开机所有的灯不停的闪!!无法打印?但是放一段时间有时候又好了,再开关机几次后又成这样了!
请大侠们指点
打印机

网友:
一开机就闪或自检完后闪?
主板 打印头与排线 字车马达

网友:
主板与电源板之间排线按触不好.最好把排线用锡焊在主板上

网友:
是主板的问题 一个F2元件 换掉就好了 也可能是元件性能不良

网友:
把主板用汽油刷一下,说不定就好了。如果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。

网友(2009-12-23):
像楼主说的问题~估计是头缆线接触不良还有是字车电机有无动作,如开机无动作直接全闪,那是没检测到打印头报错,开机有动作最左端后全闪报警有那还有可能是限位传感开关不良,最后就是主板不稳定了。

网友:
灯全闪有几种情况的啊,开机什么动作都没有,灯就全闪了,闪的频率稍慢,那是没有认到打印头。
开机自检打头动一下,然后灯全部闪,频率稍快,那是色驱旁边的传感器坏了。
打着打着,灯全闪,频率稍快,那是撞头的闪。

网友:
dqxshj
主板与电源板之间排线按触不好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
,本贴地址:
http://www.chinafix.com.cn/thread-150481-1-1.html