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没有声音

楼主(2009-10-28):
一块GA的板子  能正常使用  但是前置音频和后置音频都不发音   我该怎么办?   音频的电路还不清楚  是声卡芯片坏了还是南桥局部损坏?   BIOS也恢复过出厂值,谁有音频电路图发给我一份

网友:
驱动,跳线,声卡芯片

网友:
驱动,跳线,声卡芯片
二楼说的很对
先查驱动
不行的话再拆机箱看跳线

网友:
真的不行换个独立声卡就可以了

网友:
软件设置里面看看

网友:
BIOS.驱动.跳线.设置.如不行芯片就有问题啦

网友:
多半是跳线没有了

网友:
跳线没有了吧!

网友:
声卡不行也会关BIOS的事的吗

网友:
BIOS  里可以设置关闭  网卡声卡  USB   这个难道你不知道嘛?

网友:
BIOS里有设置的,楼主的板是什么型号

网友:
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先软再硬。软硬兼施。先把系统重做了,看看驱动能不能装上去,指的是声卡啊。装不上去估计声卡芯片挂了。

网友:
在设备里看看有米有识别声卡

网友:
我的一块主板,有时有声音有时没有声音,真郁闷!·

网友:
换个声卡 算了  简单容易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