最近老是蓝屏0*000000050

楼主(2009-10-28):
威刚512 DDR400   七彩虹6600 NF3的主板 AMD 3000+  最近老是蓝屏0*000000050  如果机器放在哪里什么都动 ,OK 没问题。一下载东西就蓝屏。看电影缓冲也蓝屏!我估计是显卡!各位大虾分析下吧!  我在线等待 QQ303083825

网友:
把内存  拔下来  擦擦   再装上去看看!!!
有备用的  换下

网友:
不是内存 。我换个根新的上去 ,下载东西 ,还是蓝屏。。急。。大伙帮我分析下啊

网友:
AMD 3000+ 的CPU会出这样的问题,建议换个试试!

网友(2010-04-01):
加一张独立的网卡试一下。

网友:
到底加什么换什么。一步步排查

网友:
应该是网卡,换网卡不行就换板子试

网友:
软件有冲突

网友:
最简单先换系统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