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R32能开机,但报警

楼主(2009-10-28):
机器能正常启动系统,但是每次开机都有报警声    嘀   嘀嘀嘀   后 屏幕显示

网友:
看看重新插拨光驱。是不是光驱报警。

网友:
我上次的A21也是这样,前天查出问题:竟然是PCI网卡坏!

网友:
能不能是时间不对?

网友:
MINI PCI槽上没有设备
晕,竟然是弹出光驱那个东西不好用了,谢谢楼上的朋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