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伙看一下这个自制的BGA焊台可以用吗

楼主(2009-10-28):
买的都是便宜货,上面是ATTEN 850B ,200块,下面的宝山853A预热台 180块(感觉受热面积有些小),一个风嘴 35块,看图吧

网友:
没有可不可以
只有成不成功

网友:
风枪最好换成8205 和850差不了多少钱

网友:
有人说预热台要和待修板之间有7CM左右的距离,要是我现在直接把板放在预热台上,会不会有什么影响?

网友:
下温区能做到恒温。最好。因为这样板不易变形

网友:
做BGA有点难

网友:
我以前也是这样做的..现在有几个朋友还是这样做的...用的工具品牌不一样...上部没固定..是用手来旋转加焊的..成功率还是很高的..

网友:
我之前做过一次,植珠工具没有,纯手工植上去的,搞了半天终于上简易的预热台,最后还是做上去了,能点亮。周折很长时间。

网友:
楼主的预热台跟我的一个样,但比我便宜多了,我好像两百多买来的

网友:
下温能再大点儿就好了,这样太小,待修板容易变形

网友:
好不好用啊?怎么做的呢?

网友:
修修本本的板子还可以,台式机的板子用这个太小了

网友:
还可以吧 最好还要配合万用表上测温的 看主板的实际温度

网友:
看得心里痒痒的,这两天我也来DIY一个才行了!

网友:
受你的启发,我也想做一个。最怕板子变形,加个好架子。因该好用点。

网友:
底部预热面积小了点  SB还可以  如果搞NB  成功率 就不好说了。。。

网友:
值得借鉴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