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30开机电流1.5A无显示跑00

楼主(2009-10-28):
供电都正常没有短路现象!换了北桥故障依旧!请教各位高手!

网友:
怎么直接换北桥啊?什么意思?

网友:
已经查了好长时间!没查到什么问题!就换了北桥!还是哪样!

网友:
检查有无电压缺失 不要盲目换桥.

网友:
我之前有遇到一台,换个1715就好了,你量一下,各组供电正常吗,

网友:
电流直接上这么高,CPU肯定没工作。从CPU工作条件开始查。

网友:
供电都正常

网友:
开机就1.5A了还说没有短路啊?自己没查到吧

网友:
要看是正长跑马跑到1。5还是直接跳到1。5要是直接跳到的哪正明没有自检,你得查供电正长不,时钟和复位了

网友:
硬启动,电流应为0.8--1A左右。

网友:
不是做北桥啊,焊一下内存巢啊,是通病啊

网友:
好的我式谢谢大家了!

网友:
电流好像有点高了

网友:
CPU PGOOD ,与复位到了没有,

网友:
楼主  出结果了给说下,让我们也学习学习

网友:
期望结果》》等待,,,

网友:
是旁边的电感虚焊了!

网友:
开机都1.5A了。。居然说正常无短路。。。不知道你怎么判断的。。

网友:
估计是CPU或CPU供电有问题,如果CPU好的话,我建议直接换个拆机板。这板不贵的

网友:
电压都正常 只有查查 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

网友:
你要先去查找控制信号  和用示波器检测BIOS

网友:
我这也有一片,先跑0.6A然后马上到1.5A。期待解决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