IBM T41外接电源暗屏问题

楼主(2009-10-28):
手里有台T41外接电源开机暗屏,用电池就可以的,奇怪请大家帮忙分析下,我该怎么下手

网友:
接电源测哪里电压和信号没到

网友:
请楼主用电源屏暗时量下IBM芯片1783的55PIN看有没有3.3V如果没有的话就把那PIN翘起来吧!

网友:
检查屏口处的保险,和供电MOS管。

网友:
楼上的朋友我侧了55脚没有电压,请问为什么要把55脚撬起来是,是什么意思啊

网友:
感谢楼上的朋友给出的宝贵意见,我把55脚撬起来了可以亮了,好象也可以正常工作了。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搞
能不能讲讲

网友:
奇怪的是IBM 芯片的55脚有是有3。3V有时候没有,只要3。3V有了就可以亮了; ,没有了就不亮;  这个3。3V是从那里来的,大家有没有这机器的图纸给份可以不

网友:
你搜下T40图纸就行了

网友:
高压板问题

网友:
PMH 55脚BACKLIGHT_ON是高压板的开启信号,当该脚为3.3V时,高压板工作点亮灯管,该脚没电压时,高压板不工作了当然为暗屏了。当把该脚撬起来后,高压板不受控,上拉3。3V给它供电,灯管一加电就亮。

网友:
楼主说的非常正确

网友:
你查一下高压板上有16V  3V。

网友:
但奇怪的是为什么我用电池就一切正常啊,我一插上外接电源就不行了,我把55脚撬起来,有时候可以亮有时候还是不行,请问是否还说明高压板有问题呢。

网友:
断开,直接拉个3v上去试试

网友:
不用拉, 上拉电阻已直接帮你拉好了!

网友:
谁能说说造成此故障的原理是什么??

网友:
应该适配器电压过高的原因,我以前T30有过这样子的问题,我想你有可调电源,调到16 v 应该没有问题。。。

网友:
我用可调电源试了还是一样的, 我想直接在主板上接个3,3V但又怕烧元件,不知道现在该怎么搞
请高手们帮帮忙

网友:
要飞线的话直接从屏供电上取3.3V  这个3.3V不能随便接 要不会有白屏现象

网友:
请楼主用电源屏暗时量下IBM芯片1783的55PIN看有没有3.3V如果没有的话就把那PIN翘起来吧!
引用 网友A:

照这个方法就OK, 翘起PMH4 PIN55, 由VCC3P通过上拉电阻直接提供亮屏信号, VCC3P是屏供电, 所以不用担心白屏的问题. 只是这样处理后, 屏的电源管理就失效了!

网友:
多谢各位高手

网友:
难道是PMH4芯片的电源管理部分坏了

网友:
电源和电池比较下电压撒 那个不对就弄那个 不过只要主供电对的话 都可以从屏供电飞线来解决 也不会白屏哈

网友:
是PMH4 PIN55内部坏了可以修吗

网友:
直接更换PMH4

网友:
可我翘起来了但进系统到座面就不亮了,真是奇怪

网友:
显卡出问题了,

网友:
又学了一招。。。。感谢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