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询个问题 上U12v短路,不上U不短

楼主(2009-10-28):
我这边有块主板, esc 945p-a ver 2.0A
插上CPU 后 12V 对地短路, 电感也对地短路
拔掉CPU后 测电感接口 刚开始蜂鸣两秒钟 后就不蜂鸣了  然后阻值,开始慢慢变大,越来越大..
。。。经测试 CPU 没坏,放在其它板子上,好用的..

网友:
这样是什么问题?  奇怪了....

网友:
会不会是上管的问题

网友:
测上管的D级和下管的D  通不通      在测所有的G  对地阻值正不正常

网友:
根本就是不是问题的问题,你想想蜂鸣器都叫,电压肯定是正常的,思路错误

网友:
请描述12V在上CPU后短路的具体表现。

网友:
插上CPU后,  开机 ,诊断卡上的12V 及其它灯,闪了一下即灭了...电源也保护了..

网友:
插假负载呢?

网友:
问题是我插上CPU ,开机 就电源自动保护    不插CPU 电源不保护,

网友:
两种电感之间、两种电感对地,都不能为0

网友:
这是电容引起的。正常的。

网友:
发现其中一个上管,确实有问题 t60no2   三个脚都互相短路,换掉, 然后上U ,再测,发现CPU 有滋滋的声音,而且发烫的很..  第一次听见CPU 叫声,我第一次还以为听错了,拿掉CPU 后 没声音了,再上,还是有声音,而且确定是从CPU 处发出来的.!~ 这是咋回事?

网友:
T 60 no2R    我用80N02 换的 ,可以吗?

网友:
LZ
1、不上U不短路,因为不上U,CPUPWM电路根本不会工作,所以不短路
2、上U测量电感对地短路。现在的U,核心电阻是非常的小。量起来短路不足为奇
3,修CPU供电部分,最好使用假负载

网友:
LZ这样现象不奇怪,短不短上假负载测,试试。

网友:
一般上U后的电阻只有几个欧

网友:
发现其中一个上管,确实有问题 t60no2   三个脚都互相短路,换掉, 然后上U ,再测,发现CPU 有滋滋的声音,而且发烫的很..  第一次听见CPU 叫声,我第一次还以为听错了,拿掉CPU 后 没声音了,再上,还是有声音,而且确定是从CPU 处发出来的.!~ 这是咋回事?T 60 no2R    我用80N02 换的 ,可以吗?

网友:
应该是供电线圈发出的声音吧,加焊试试!!!换供电管最好是上下管一起换,还是就是量一下各个上管G极的电压是不是基本上相同!!!

网友:
最好用09N03来带
    有声音应该是电感

网友:
测一下管的G极有没有波型?

网友:
先测量各电压,都正常的话。换个U试试吧、

网友:
这种12V短路的最好上下管全部一起换 不然后就是好了 用不了多久也要出问题

网友:
我也碰到过.....也没有搞好.....不上U供电正常....一上U马上掉电....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