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让路由器重启(不知道密码和账号)?

楼主(2009-10-28):
接房东的铁通,房东在2楼,我在5楼,房东那个路由器有问题,上网一两天就死机,要重启才可以上网,每次不能上网,都要下去叫,都叫了几十次了,我的烦了,他自己又舍不得换,我交宽带钱给你,你也保证上网质量啊,为这事都吵了好几回了,请问各位坛友有什么办法可以在不知道路由器密码(密码不是出厂密码自己改了)的情况下重启路由器,路由器在他家里又不能按重启键,版主有办法用软件或者什么命令让路由器重启?在此谢过

网友:
不知道他进路由的密码吗?

网友:
我有个办法,你去路由器那边,把路由器的电源线其中一根搞断,然后从你网线里面找出一对不用的线接在断开的两头,然后在在你5楼那边对应的一对再接个开关,等于给路由器加了个远程开关。哈哈,现在路由的开关只有你说了算!(网线里只有4根有用1.3.2.6)

网友:
发表于 2009-10-28 13:39 | 只看该作者 我有个办法,你去路由器那边,把路由器的电源线其中一根搞断,然后从你网线里面找出一对不用的线接在断开的两头,然后在在你5楼那边对应的一对再接个开关,等于给路由器加了个远程开关。哈哈,现在路由的开关只有你说了算!(网线里只有4根有用1.3.2.6)

关键是路由器在他家里,不让你碰,你去哪里做这些?

网友:
直接拉总闸 这样都重启了

网友:
去电表箱直接拉总闸

网友:
各位大哥哥,总闸也在房东家里!!!

网友:
那我出绝招了,嘿嘿,有点损,你把220V顺着你那网线接回去,也许12V都够了,最好搞12V的,要不把人家电脑烧了,路由器肯定就挂了,下一个新路由99%的不会常掉线的!!别搞个刚好能把你那个端口烧掉的电压就麻烦了,自己看着办。。

网友:
那我出绝招了,嘿嘿,有点损,你把220V顺着你那网线接回去,也许12V都够了,最好搞12V的,要不把人家电脑烧了,路由器肯定就挂了,下一个新路由%99的不会常掉线的!!别搞个刚好能把你那个端口烧掉的电压就麻烦了 ...
引用 网友A:

只能烧掉你用的那个网线口哈,这个方法行不通,你用黑客工具把路由器一堵了,路由器就会从起,你看看可以不

网友:
好主意没有 弯点子一大堆 和谐社会 不要耍小聪明 跟房东好好交流

网友:
所以说买个好点的路由器十分重要!

网友:
最好还是定时启动了

网友:
谢谢各位出注意,但是问题还是没有解决? 交流是没用的,房东那是超小气

网友:
直接短路电源插座,让总表跳闸断电。

网友:
你ARP 他 让他上不了网 他不能上网  他就回去重启路由器的 要不就去关他总闸好了

网友:
那我出绝招了,嘿嘿,有点损,你把220V顺着你那网线接回去,也许12V都够了,最好搞12V的,要不把人家电脑烧了,路由器肯定就挂了,下一个新路由99%的不会常掉线的!!别搞个刚好能把你那个端口烧掉的电压就麻烦了 ...
引用 网友A:

这老哥强悍~直接把网线上的8根线全部短接吧~

网友:
我以前租的房网络也这样,绝招,不用他的

网友:
绝招,不用他的的网络。。

网友:
买个2手路由呗也就四五十,送他

网友(2009-12-10):
学习!我也想知道答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