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电后自启一例

楼主(2009-10-28):
今修了块板子,本来是软件问题都修好了,可我手刚一碰CPU散热片,被电了一下,结果呢。。问题出来了--一加电就自动开机了,复位BIOS也不行。后来我想是不是开机电路有问题,我是个新手,对电路那些都还不熟,只记得什么绿线被拉底就能开机,(拉低我的理解就是接地了,不知道对吗?)后来我就顺着绿线,跑啊跑,途中经过了一个电阻,出来后一下就跑到AGP边上的一个LD1117里去了,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把这个东东给换了,我换了一个ABE503,嘿,结果好了,我那个激动。(自己跑出来线并解决的,以前没跑成功过)

(我(新手)对主板维修这一方面很多东西也只是模糊的一个理解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得要先按着前辈们的经验先照做,做得多了剩下的也都会慢慢理解了。就连那个ABE503,我也是在别的主板上和LD1117大概相同位置的地方拆下来的。呵呵)

所以我觉得新手修板之前要先多看人家的维修实例,要碰到相似的问题的时候先照人家的方法处理,下来在仔细去找资料,研究为什么要这样做,这样的话就可以很快的学到东西啦

网友:
也酸厉害的  比我强了 我还不会跑线呢!

网友:
不错
现在学修主板很难
主要是没有名师指导啊
多半要靠自己摸索或者从书本中吸引知识
努力

网友:
还是没看明白你是怎么修好的。

网友:
1117板子上很多的,楼主为什么不用一样的代换呢?不过板子好了,也说明用这个可以代换。

网友:
哈哈 楼主果然是高人 1117是个稳压管 把5V转成3.3的 费板子上很多这东西的

网友:
不明白,你连这是干什么的都不知道那你怎么想起来去换它的呀,你为何换呀

网友:
上电就开机,应该是绿线接的三极管短路c -e 击穿。。

一上电就把绿线拉低了。

网友:
LD117是个稳压管呢..供待机电压用的..5V转成3.3V南桥待机电压

网友:
运气好创到起了  呵呵 不过有时候修东西也看哈运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