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8脚bios不用转接坐可以刷吗?

楼主(2009-10-28):
580U的编程器.asus m2n-mx se的bios.知道的告诉一下。谢谢

网友:
只要编程器支持,8根线飞一下就可以。

网友:
不用飞,放到上面就可以刷了

网友:
有专用的座。可以刷的。

网友:
c除非是针插的 不用转接座 就可以直接刷

网友:
DIP的直接上去刷,SOP的没适配器就飞线吧

网友:
SOP封装的买一个转接座方便,焊接的话一次还好,重新刷一下或者经常用比较麻烦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