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 C21CH 开机不显示 进系统显示不满屏问题

楼主(2009-10-28):
一台SONY VGN-C21笔记本,开机DOS下起动时没有显示,进系统到欢迎使用以后就有显示了。  插上外接DOS下外接有显示,进系统外接就没显示。进PE系统笔记本屏无显示,外接正常显示出来。系统里面显示只能1024X768不满屏,就像系统或主板认不到这个屏,本来应该是1280X800的,造成右边一竖条黑的,整个桌面都全在没有缺少东西。FN+F7 没用,系统怎么调没用,重装系统  官网驱动都换过几个不行。   客户拿来系统那暗屏,换了通用高压条,其他无动作,但客户说之前好的时候都正常的。  纠结,    软件问题   设置问题   屏问题   主板问题???        有谁碰到过SONY的,给我提示  谢谢

网友:
已解决,主板上的屏的开关跳线有问题 ,本应到地的现有电压 短路后测试OK。 弄了好多天。

网友:
大家有什么好看法,赶快说说