乐华驱动不能重新烧程序

楼主(2009-10-28):
有一块乐华2533通用驱动板不能重新烧程序了,提示MCU link error 。板卡各连接是好的,用其它型号可以烧,出什么问题了

网友:
可能是驱动板的主芯片坏了,这种芯片很少因写程序而写死的呢,

网友:
以前维修戴尔一款17寸显示器,一时疏忽写错源程序,再写时怎么也写不进去。你可以参照下面的列子试试:
   DELL 17液显 解码芯片GM2621-LF 存储芯片为 SST25VF010 ,gm2621板,如果出现错刷程序导致死机的或无法再刷程序,只要在先短路gm2621的60.62脚,(或者外接集成块的5,6脚后)再通电然后拆除短路,就能写新程序了,用不着返回厂家。这是厂家不可能公布的秘密,但是只要高手一琢磨就知道是什么原理了,修MP3,MP4和修手机的经常使用这种方法修复假死机故障;有这种板的朋友们不妨试一试。
   因为GM2621使用的是外置FLASH存储器,工作程序是存储在外置的PM25LV010(128K)的芯片中,所以当短路其PM25LV010 第5 ,6脚(DODI),GM2621在加电启动时,读取数据错误,就会放弃程序读取,避免读入错误程序造成死机。

网友:
谢谢,回头试一下

网友:
3楼提供的好东西,

网友(2010-01-28):
有没有乐华RM3251C板的方法啊,我就是写程序后才死机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