帮忙看看 怎么屏蔽 0162报错

楼主(2009-10-28):
大哥们  帮小弟看看 怎么屏蔽掉这个报错啊!!

     恢复出厂设置可以不      那个是恢复的呢!!
     菜鸟 来的  谢谢了!!!

网友:
主板是IBM的  谢谢
不是原装风扇来的
  谢谢了

网友:
Load Default settings  这项哦。

网友:
呵呵,这个估计就难办,IBM的就是这样,要破解的。你这样问肯定是没有这个工具。凡是非原装的东西,在IBM上面用,基本都会这样。内存光驱硬盘好象不在此列

网友:
会不会软驱没有关闭吧。或是电池没电了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