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ony笔记本屏无显 外接正常

楼主(2009-10-28):
型号:sony vgn c21ch/p
客户拿过来说是电池不好用
接到手上当客户面开机检测,能听到开机声音,屏却没有显示.
外接液晶显示器能正常显示,进到系统里面能发现暗屏
于是换屏换高压条,测试均是开机什么都不显示,进到系统里才显示暗屏,外接都正常

检测高压条数据:5V供电正常,接地正常,两根信号线,有一根在进了系统暗屏时有3.3V,另一根什么电压都没有

全部拆机,裸板测试情况一样,排除了软件,屏,高压条故障,求高手指点,是不是要做桥了?,板子是集成的

在系统里有时能切换回液晶屏幕,能亮,高压条上电压都正常,但屏右边有五分之一显示黑示,分辨率是1024X768且不可调

网友:
哈哈   我也遇到一个    和你一样的    开机不显   进系统才显示的       不知道什么问题   同求解

网友:
楼主的有好吗   我的今天解决了。主板上的屏的开关跳线有问题,键盘下的SW1开关。    图纸区有我找的图纸,你也可以看看。

网友:
换屏线看看,好像认不到屏。

网友:
看看屏有没有供电啊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