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换电容后的(换的有点玄)故障

楼主(2009-10-28):
见图,以前维修的师傅换电容不当,把原来的电容的腿剪断,焊上新电容,焊的时候把腿在主板正面和焊盘焊在一起来,所在的拆的时候有三个电容连焊盘一起弄下来了,都是电容负,找一个负连在一起了,换电容以前跑到主板LOGO死机,换后直接不跑,POST不显数

网友:
另外,CPU无温度,不工作,电容负板好像在板层中间,是不是板间的线路断了?

网友:
CPU无温度,不工作。。
可能有短路吧。。上cpu假负载看看有没有cpu电压。

网友:
估计是断线了

网友:
短路的可能应该很小,换个电容我还是有把握的,这个问题是出在拆电容的时候把过孔的焊盘一起拿下来了

网友:
CPU没漫度是不是电源芯片烧掉了

网友:
短线 遇见过

网友:
CPU无供电,卡不显示代码

网友:
估计你飞线的时候短路了,我遇到过一客户叫人给他换电容,原先能开机的只是电容爆了,换好后就不开机了,拿来我这一测电容两脚短路了,电容引脚焊盘也弄坏了,废了好大劲才弄好。

网友:
会不会是别的问题呢,可能是CPU供电电路的问题呢!!!

网友:
楼主仔细看看 有没断线的

网友:
电容方向放对没有

网友:
看孔傍边的细线有没有断了的

网友:
图里面 地连线!?
。。。
貌似 有短路!

网友:
焊功太差,短路了。

网友:
过孔的问题,麻烦.看这几个电容,没有线在外面,说明走的中间层,刷一下bios,还不行的话报废吧

网友:
焊功太差
多练习

网友:
电容负极并不一定都是与地0V相连的,这样飞线有可能连接错误,同意上楼,请多练习焊功!!!
走的中间层过孔掉焊盘的问题,临时解决方案:找根和孔径相当(略紧)的铜丝(条),上锡、钉过孔,截留略比板厚、铆紧,再在表面焊接试下。

网友:
胆大心细,多多练习。。俺初学维修,第一次焊电容,焊反了,爆了。再也不反了。第二次,马虎了,把主板线路焊断了,能开机的不开机了。从此苦练焊工……好好练

网友:
都是高手,我也学习一下 我焊零件的时候 一般是先在上面加一点焊锡 然后再取 就好弄多了 请指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