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教:戴尔20寸液晶灯亮但屏黑

楼主(2009-10-28):
昨天拿到一个戴尔液晶,型号为2005PF,故障是花屏。
刚好有同样型号的另一台所以直接换屏试,还是花屏,基本确定是驱动板程序错误,只能换板。
我换上的是通用2025L,用了以下三种程序:
RTD2025L_PNL_LM201U04_DO8L_UXGA_NA_5key
RTD2025L_PNL_M201UN02_DO8L_UXGA_NA_5key
RTD2025L_PNL_T200XW01_SI8L_1366x768_NA_5key
驱动板与电源高压一体板的连接方式是:驱动板12V接电源板12V;驱动板ADJ接电源板DIM;驱动板EN接电源板ON/OFF;接地。
但通电后都出现屏黑但灯亮的情况。电源高压一体板上连接原驱动板的位置有一个少见的针脚,注释为Ready。请问是什么意思。
那位师傅能不能告诉我问题出在哪了?谢谢!

网友:
程序可能不对,另外用2025最好是19寸以下的屏

网友:
DELL 新机器搞的不多   修好了  给个结果

网友:
19寸以上(不含19寸)的屏换通用板,最好用NTA91B

网友:
Ready!给个3V的高电平给它。

网友:
哦,我去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