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讯弛机器

楼主(2009-10-28):
小弟有款老的华硕讯弛机器,故障应该是没过CPU,量电压的时候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,就是没插CPU的时候CPU电感就有电压,插了CPU反而没有电压,不知道有哪位朋友有碰过类似的情况吗,或望哪位有经验的朋友可以指点一下,CPU供电芯片是MAX1987~~~

网友:
现在最新情况是不插CPU,CPU旁电感电压是1.7V,插了CPU电压就是1.0V~~

网友:
插上CPU电压1.0V正常啊

网友:
版大
你至少也說一下是ASUS哪個機種
不然沒有頭緒幫你的忙耶

网友:
我建议写清楚点,要不大家帮不了你哟

网友:
U坏了吧,换一个试试。

网友:
如果是用U导电的~没插U时应该没电导通吧~感觉比较怪~

网友:
1V是正常的。。。

网友:
不错,说的好,大家鼓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