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两个显卡能通用吗?

楼主(2009-10-28):
联想100A,6200的独立显卡,故障花屏。在我修之前显卡加焊过。刚开始想拆下来重植。植球是把显卡弄坏了。订个显卡。把型号给他,他发个不一样的显卡,不知道能用吗?

网友:
可以的,只是生产日期有差异

网友:
可以用的 不对又不会烧东西 别怕

网友:
不会烧东西但麻烦呀,发货的说可以通用的,好像差很多

网友:
这个可以用
工艺不一样就是了

网友:
好象不行。型号不一样。

网友:
都是移动版本的6200
应该是生产日期和批次不一样 。

网友:
换上去了,两个是可以相互换的,机器已经点亮了。

网友:
不过现在内接没信号过去,外接都正常,显卡板接口加焊过,显存也焊过,显卡是全新应该不是没有焊好。因为他原先那个显卡也是一样的问题,只不过当时没接外接就直接换了,晕。。。维修还在继续。。。

网友:
加油吧,我看两个倒可以通用地

网友:
还有就是你以后知道了这个可以用,呵呵~~

网友:
可以用的加油,

网友:
不错的~~! 感谢您提供

网友:
有高手能指点一下,现在外接都正常,内接不显,灰屏,没有信号,不知道怎么查。这应该有测试点吧。

网友:
今天这台电脑有个结尾了,我跑电路发现屏上是信号是从屏线,接口再到屏,意思就是直接过去的,都通的,那显卡也是好的,后来换了个屏发出好了。总结一下,修这个机器故障我没有看,到我手里已经是显卡板了,听客服说是花屏,加上现在显卡屏不亮外接亮的机器经常出现,所以没考虑到屏,走了很多弯路,其实应该早就好,他原来的显卡也是好的,后来打电话给客户,客户才说送过来是不显的。有时看一下机器故障对维修意思很大。。也算是弄好了,谢谢大家给的意见,

网友:
这个我看师傅换过。可以通用的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