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9245能不能用RT9248代换?

楼主(2009-10-28):
RT9245能不能用RT9248代换?

网友:
不可以代换.

网友(2010-01-03):
那是不可能换的,他们脚定义都不同

网友(2010-03-16):
不能代换的
引脚完全不一样

网友:
这些芯片淘宝上一大把
废板子上也好拆
配件不齐,怎么能修好板

网友:
代换之前先去找找芯片的资料 对比下在换

网友:
这个芯片常用啊,旧版上可以拆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