主板诊断卡插pci-e显13,装agp能开机,但是进系统就重启

楼主(2009-10-28):
我的一块华擎775dual-vsta,用agp显卡可以开机,但是到了进系统那里马上就重启了,进dos没问题,进windows 直接来个没到滚动条重启,我把bios刷成最新的3.19a都不行,

pci-e的显卡放上去更惨,直接开不了机,诊断卡显卡13

高手给个思路好不

网友:
从现象上来看,是北桥问题!

网友:
打下电压频率是否正常,如果正常直接换北桥

网友:
我的话会先换张显卡试下。

网友:
北桥 做下看看

网友:
北桥开焊了。重做一下吧。

网友:
我吹了下,还不行呢

网友:
吹下能行还用BGA做什么

网友:
现换显卡哦 再看下北桥

网友:
先量下BQ到显卡的AD线看看阻值是否正常
如果有断路的可能是北桥掉焯
加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