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整流二极管的代换????

楼主(2009-10-28):
今修到一个音响;;是整流二极管坏了;;
   型号是in5819 mic 的 是1A  40V的  想请问下师傅们一般这样的整流管可以用什么样的管子代换啊  ????

网友:
肖特基,1A 20-40V  可用IN5818  IN 5822换。。用彩电的整流管多可以啊!比如RU3 RU4

网友:
说来惭愧,我平时不在意什么型号的,只看看是什么电路用的,然后从料板上拆一个,还好不可能出错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是在变压器出来的整流管;;可以直接在电源的上面拆一个不?···

网友(2010-03-29):
这个参数要求应该不试很严格,只要是快恢复二极管,耐压够就可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