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annon ix 4000 开机不自检

楼主(2009-10-28):
一台ix 4000 彩色打印机,开机不自检。 电源灯和进纸灯交替闪烁,会是主板的问题嘛?有碰到过此故障请说说,谢谢

网友:
灯怎么个闪法?不停的闪,还是闪多少次列?
按住进纸键时间长点5~6秒看看

网友:
按了进纸键无反应,灯是这样闪的。
开机,电源灯闪10下,接着进纸灯闪---电源灯闪....各闪4次。 停2秒以后接着又是闪4次,不断重复.
可能表达不清楚,    在线等

网友:
回复 网友A:

打印机清零

网友:
1、直接拔电源线,将墨车移回右侧。
2、按住电源键的同时直接插入电源插头,不松开电源键的情况下,按复位键两下;松开电源键;再按复位健四下。
3、待机器响动,停止后直接拔电源线。
4、插入电源,开机就“ok''
5、提示墨水用完,按住复位键5秒以上就可以打印了。

是这样清零吧,  根本就没有反应,打印头动都不动

网友:
给你这款机器的维修手册

PIXMA iX5000_iX4000 Ser#E8D.part1.rar

PIXMA iX5000_iX4000 Ser#E8D.part2.rar

PIXMA iX5000_iX4000 Ser#E8D.part3.rar

PIXMA iX5000_iX4000 Ser#E8D.part4.rar

网友:
回复 网友B:

谢谢。 查了下手册对应的代码及解决方法

1.(错误指示灯)Cycles of blinking in orange (Alram LED) and green (Power LED)   4times
2.Error(代码) [Error code]     Purge cam sensor error [5C00]
3.Solution(解决方法) (Replacement of listed parts, which are likely to be faulty)       - Purge unit (QM2-337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 Logic board ass'y (QM2-3393 / QM3-1654)*1

要换东西啊?

网友(2009-12-08):
估计是报6502,主板坏了